[求助] 全差分运放双入双出的stb如何加激励仿真

楼主(2023-01-30):
全差分运放双入双出的stb如何加激励仿真

网友:
输入端用一个port通过vcvs转成差分的输入接到全差分放大器输入端:

输出接cmdmprobe,这个是差分的,仿真的时候选里面其中一个probe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库里有那种全差分的iprobe,可以找找看。
然后在stb的设置里,选择差分的两端。
当然还要看你是关注共模反馈还是差分反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