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put2output 的约束

楼主(2023-01-30):
如图下图,想请教一下in2out 这种path应该怎么约?
input和output均在同一个时钟域clk下;
对于 input 我设置了set_input_delay -max 2 -clock clk [get_ports input];
对于 output 我设置了set_output_delay -max 2 -clock clk [get_ports output];
请问对于这种情况,我这样约可以嘛?还需要其他的约束吗?

这种情况需要用 set_max_delay 来约吗?

网友A:
应该不需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需要了

网友B:
set max delay不更方便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et max delay不更方便吗

确实,只有组合逻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