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?

楼主(2023-01-30):
后仿预计需要多长时间?DCDC有两个锁相环,一个振荡器,仿1.5ms

网友:
或许可以试试这个办法:
先设置仿真时间为系统内的最高震荡频率的1个周期,然后查看仿真log,找到其中tran分析消耗的时间T1,然后看看仿真1.5ms总共需要的震荡周期数N,这样可以估算总的仿真时间大约为T1*N;

网友:
後仿可長可短
如果只是確認功能是對的,就非常的快
如果還要確認performance,那就要非常的久了
這還牽涉到你的寄生模型,如果是只有lump C,也就非常的快
如果是R+CC就非常非常的久
另外工藝也是另外一個因子
55nm以上沒什麼太大的差異
16nm以下後仿就就大約是前仿的二~三倍時間

网友:
你把仿真挂起来,固定一段时间(比如1分钟)看看仿真进行到多少时间了,大概率成正比。比如1分钟仿真到1.5us;那差不多就是需要1000分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