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mbistarchitect报Error: Unable to load string registry - some messages may be slightly garbled.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3-01-30):
请问mbistarchitect报Error: Unable to load string registry - some messages may be slightly garbled.是什么原因?

网友(2023-07-14):
同问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

网友A:
应该是文件拷贝的问题 源文件 打开就没有报这个错 拷贝到新服务器打开就有这个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文件拷贝的问题 源文件 打开就没有报这个错 拷贝到新服务器打开就有这个错 ...

是不是系统版本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系统版本问题?

因该是文件系统的原因 之前的系统是ext4格式的就没问题 转移到xfs格式硬盘上就有这个问题

网友(2023-10-18):
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