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做的一个电荷泵,NMOS和PMOS流通电流相等的点偏离中心很多

楼主(2023-01-30):
上面是我做的一个电荷泵,用在PLL中的,是普通的电流镜结构,在检测输出的NMOS和PMOS的电流,发现电流相等的点偏离中心很多,请问这种应该怎么调整管子的参数呢?

网友:
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导致的,考虑将L都增大试试呢

网友:
很正常的现象,需要添加运放嵌住电压,多看看论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