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adence中spectrum的Plot PSD问题

楼主(2023-01-30):
通过自带的spectrum工具,对一个幅度1V,频率为1MHz的正弦信号进行FFT以及PSD计算。
其中频谱在1MHz下幅值为1,符合预期;但为什么PSD图在1MHz处的功率密度接近1.5u呢?这个值是怎么来的,幅度1V,功率不应该是0.5吗?

网友A:
和时间有关, 0.5*3u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时间有关, 0.5*3u

请问为什么需要乘以一个3u的时间呢?PSD理论应该是功率/Hz吧,如果乘以时间,不是变成能量/Hz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时间有关, 0.5*3u

谢谢提醒“和时间相关”的思路。也许是这样,PSD上的tone对应的是fo频率下的冲激,有面积,然后横坐标应该对应的是fo频率下频谱分辨率宽度的范围,这里时间是3us,所以频谱分辨率就是1/3u(Hz),积分起来就是1.5u*(1/3u)=0.5就得到了真正的信号平均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