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后仿求助

楼主(2023-01-30):
各位大神,在仿真的schematic 电路中有两个模块想要替换为后仿网表,但是calibre view setup的CalibreView Netlist File 中好像只能填入一个后仿网表,请问要将仿真的两个模块替换为后仿网表应该怎么设置?

网友:
直接提成calibre view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去修改后仿的netlist替换或者用config把calibre view选进来

楼主:
好的,明白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