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为什么图中CMOS要在两端也注入P和N离子呢?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3-01-31):
(图片)

网友:
半导体器件物理书看看

网友A:
把PMOS的NWell跟NMOS的Psub引出

网友:
建议看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

网友:
mos管是四端器件,源极(S)、漏极(D)、栅极(G)、衬底或阱(B),两端的p,n是连接B端用的

网友:
gate 的衬底电压需要 的 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PMOS的NWell跟NMOS的Psub引出

引出为啥要注入P或者N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引出为啥要注入P或者N呢?

你要连出去给电位的呀,需要参杂形成好的连接,然后通过contact连接出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连出去给电位的呀,需要参杂形成好的连接,然后通过contact连接出去
...

谢谢!

网友(2023-04-02):
引用 楼主:
引出为啥要注入P或者N呢?

所以上面人要你看器件物理啊,高浓度的注入才能形成金半的欧姆接触,如果低浓度的,不做注入,直接接CONT,金半接触就形成肖特基二极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