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中new函数调用问题

楼主(2023-01-31):
问题:UVM中什么时候子类调用super.new( name )函数,如果在子类不写super.new( name ),系统会默认自动调用吗?

网友A:
需要用到父类 new函数的时候 需要调用,默认都是调用的,不写不会调用父类的new 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用到父类 new函数的时候 需要调用,默认都是调用的,不写不会调用父类的new 函数 ...

谢谢您的解惑。您的意思是子类如果不写super.new(name)这个函数的话,系统也不会自动调用是吗?那我们继承父类岂不是没有意义了?(毕竟如果不调用这句话就相当于无法给父类创建新的对象,那我们就无法用父类的变量和method),这种子类不调用父类的new函数,这种场景有存在意义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