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低压SAR ADC

楼主(2023-01-31):
求助各位大佬,小白在做一个0.5V的sar,先是做了一个1.2V的SAR功能正确比较器用的是理想比较器,但是电压换成0.5V之后功能就不正确了

电压切换的台阶状不对以及后面的电压并没有趋近2/VCM

网友A:
看看是否DAC建立速度不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否DAC建立速度不够?

你说的是我的数字码拟合到理想DAC的代码里边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是我的数字码拟合到理想DAC的代码里边吗

不对,你说的是电容阵列那块的开关驱动能力不足吗

网友:
组个cycle检查,看看是哪个地方电压不对。理论上每个clk对应的各个关键结点的电压值都是能很方便计算出来的。仿真与计算的不一致的地方就是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