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传输们关断时输出电压并不是接近0V,这怎么办 ?

楼主(2023-01-31):
用的台积电65nm工艺,电源电压为0.6V,紫线为输入波形,白线为输出波形。
看到有些解决办法是后接一个NMOS管,但是关断时也只降低到150mV左右,有什么解决办法呢?

网友A:
有电容不会接近0的,电路允许的话你加个到地开关就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电容不会接近0的,电路允许的话你加个到地开关就解决了

好的,感谢解惑

网友B:
输出floating了,输入端电压还是会通过电容couple到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出floating了,输入端电压还是会通过电容couple到输出

那请问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该如何解决呢?

你把传输门后面那个管子,关断passgate的时候,开启后面的nmos接到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