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VF 结构LDO相比于传统结构,优劣有哪些?

楼主(2023-01-31):
优缺点,and why ?
大致讲一下结论。我再去慢慢理解

网友A:
有更好的瞬态特性(undershoot会小),因为有快环在,快环会快速的响应!劣势的话,结构更复杂,补偿可能会有点困难,特别是小环的补偿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更好的瞬态特性(undershoot会小),因为有快环在,快环会快速的响应!劣势的话,结构更复杂,补偿可能会 ...

你好 感谢你的回复

请问你所提到的  快环 指的是 BGW大吗?如下图其实只有一个环路

另,FVF结构PSR相比传统结构有优势吗?
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更好的瞬态特性(undershoot会小),因为有快环在,快环会快速的响应!劣势的话,结构更复杂,补偿可能会 ...

我对比过传统LDO与FVF_LDO,FVF的GBW是传统LDO的2倍,但是过冲电压差不多

网友B:
楼主图片里的Vctrl也是需要一个电路来提供的(通常称控制电压生成电路),考虑这部分电路的话,LDO里面就会有多个环路了。PSR能做到多好还是要看怎么加结构,楼主看一下A_Fully_Integrated_FVF_LDO_With_Enhanced_Full-Spectrum_Power_Supply_Rejection这篇文章吧,里面分析了常见结构,PSR也做得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图片里的Vctrl也是需要一个电路来提供的(通常称控制电压生成电路),考虑这部分电路的话,LDO里面就会 ...

你好 感谢回复!

目前比较困惑的是,FVF结构和NMOS PASS device 的LDO 二者各自的优劣(除了NMOS的Vdrop)?

负载都是大电流的数字负载,纠结用哪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 感谢回复!

这个我也就不太确定了,我的印象是FVF的负载调整率可能会做的比传统结构好,但最大负载电流可能不如传统结构做的那么高。我觉得你可以先确定一下你的负载对LDO的参数具体有哪些要求(比如最大负载电流要达到多少,PSR要达到多少),如果这些要求,两种结构都可以做出符合的产品的话,可能也就不用纠结结构了,剩下就是考虑一下芯片面积的问题。有些FVF_LDO需要一个几百p的大电容帮助稳定,还挺占面积的。另外传统结构的LDO大部分都是用PMOS做pass device的,NMOS的也有但是少,可能只用于特定场景,你可以再多看一些论文参考一下。

网友(2023-08-25):
fvf调压部分怎么做呢,并不像传统ldo那么容易做调压啊

网友C:
load regulation 爛, 輸出不是很準,

通常會加上另外一個EA 去sense Vout signal 然後return 回去控制VCTRL那個點

不過這樣的缺點是:

那個EA本身的PSRR 以及 niose 會直接藉由MC source follow 到output,

所以那個loop通常會過大RC對地去濾掉noise,

另一個點是VG那個點的 pole 不小, 需要做compensation,

比較簡單的方式是再加上一個adaptive bias super source follower 給power mos 的gate那個點讓output pole dominant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oad regulation 爛, 輸出不是很準,

通常會加上另外一個EA 去sense Vout signal 然後return 回去控制VCTR ...

懂行老哥出现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load regulation 爛, 輸出不是很準,

通常會加上另外一個EA 去sense Vout signal 然後return 回去控制VCTR ...

大佬,能详细讲讲super source follower,或者有论文推荐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更好的瞬态特性(undershoot会小),因为有快环在,快环会快速的响应!劣势的话,结构更复杂,补偿可能会 ...

请问能展开讲讲这个补偿吗,不知道怎么分析这两个快慢环

网友E(2023-11-16):
引用 网友D:
大佬,能详细讲讲super source follower,或者有论文推荐吗

super source follower ,在Gary的书,单级放大器那章有详细分析,可以去看看

网友(2023-12-20):
引用 网友E:
super source follower ,在Gary的书,单级放大器那章有详细分析,可以去看看

谢谢大佬,我去看看

网友:
最近看到的关于FVF结构的文献

(2015 Yan Lu)A Fully-Integrated Low-Dropout Regulator With Full-Spectrum Power S.pdf

网友:
所以楼主有FVF相关的LDO论文吗?谢谢~

网友:
一起学习一下

网友(2024-11-01):
引用 楼主:
你好 感谢你的回复

请问你所提到的  快环 指的是 BGW大吗?如下图其实只有一个环路

你好,请问这个图片是出自哪片论文里的?

网友(2025-01-10):
引用 网友C:
load regulation 爛, 輸出不是很準,

通常會加上另外一個EA 去sense Vout signal 然後return 回去控制VCTR ...

学习了

网友(2025-04-02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图片里的Vctrl也是需要一个电路来提供的(通常称控制电压生成电路),考虑这部分电路的话,LDO里面就会 ...

你这个文章搜索不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