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laker 怎样由线路自动生成对应layout器件

楼主(2023-01-31):
求助:之前一直用的Candence,深知XL的方便快捷,最近刚接触laker,请教各位laker有类似的功能吗?怎样操作?

网友A:
Laker_L3 中import可以进行CDL i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aker_L3 中import可以进行CDL in

好的,谢谢。那怎样实现由线路生成对应的器件呢?类似于candence中的XL功能。

网友:
通过CDL In之后去双击打开cell(cdl in 会自动创建cell),界面左边会有东西产生。
右键想要创建的管子选择Miscellaneous-create。
然后在新界面中点击cell-Realize就可以产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