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andence中怎样用IC5和IC6提取PAD坐标

楼主(2023-01-31):
怎样用IC5和IC6提取PAD坐标?知道的大神可以详细指教一下吗?

网友A:
IC61: virtuoso layout界面tools--pad opening inf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C61: virtuoso layout界面tools--pad opening info

谢谢,涨知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C61: virtuoso layout界面tools--pad opening info

那IC51如何提取PAD坐标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IC51如何提取PAD坐标呢?

51好久没用了,我记得我是用脚本提取的。。有skillcad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1好久没用了,我记得我是用脚本提取的。。有skillcad也可以

好的,谢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C61: virtuoso layout界面tools--pad opening info

再请教一下,设置第一个PAD的位置的目的是什么?

网友:
还没遇到,提前学习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再请教一下,设置第一个PAD的位置的目的是什么?

可以不用设置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不用设置。。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