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RAM的预充电触发机制

楼主(2023-01-31):
最近在学习SRAM的工作原理,我看的资料都没有具体提到sram位线的预充电是怎么触发的,究竟是时钟下降沿的时候触发还是地址信号改变时触发呢?或者是别的预充触发机制?

网友:
SRAM时序的设计策略很多样。时钟边沿触发后,通过插入组合逻辑延时得到BL预充信号方式使用的比较多。也有用外部地址翻转时刻用作触发预充的,但是这种设计没有前者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