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VF_LDO的PSR与瞬态响应?

楼主(2023-02-01):
以上是采用的FVF_LDO以及误差放大器所采用的结构,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:
1.FVF_LDO特点是高瞬态响应,LDO的瞬态响应主要与环路带宽与摆率正相关,FVF_LDO相对于传统LDO它环路带宽和摆率的优势在哪呢?
2.有哪位大佬能推导这个LDO的PSR,折腾了好久也没思路,这个问题可以加好友有偿指导

网友(2023-09-28):
蹲一个结论。lz有结论了不

网友:
同在做fvf ldo,一样有这个问题,同求大佬解答

网友:
简单画了两个图,分别看了电源和地的psr回路   先mark以下,有时间再慢慢分析

网友:
蹲一下,顶一下

网友:
顶,求大佬解答

网友(2025-03-25):
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结构的LDO,请问楼主图中的LDO有paper的出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