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rystal oscillator 如何加时钟

楼主(2023-02-01):
最近,production这边需要测试芯片的电流。

1. 我让他从ATE在XSCI上加一个时钟,跑了一段pattern后,测得2.7mA.

2. 他又自己把XSCO放在highz,跑了同一段pattern后,测得7.4mA。

3. 模拟设计这边让我们在XSCI和XSCO上加一个差分时钟,跑了同一段Pattern后,测得2.7mA。

请问为什么要加差分时钟?我的理解是XSCI和XSCO之间一般是一个高增益的反向放大器,只要在XSCI上加一个时钟,XSCO可以悬空。但是2和3的功耗不一样,就想不通了。

网友:
2步骤在o端加高电平是为什么,不短路了么

楼主:
在测试模式下,这个振荡器单元工作在tri-state模式下。
根据vendor提供的行为级仿真模型,XSCO可以输入时钟,而XSCI是处在高阻状态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测试模式下,这个振荡器单元工作在tri-state模式下。
根据vendor提供的行为级仿真模型,XSCO可以输入时钟 ...

测试模式不是给你测试晶振电流的,是用于晶振启动慢时或者无法启动时的测试芯片用的时钟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试模式不是给你测试晶振电流的,是用于晶振启动慢时或者无法启动时的测试芯片用的时钟源
...

没看清楚问题,遵循文档就好了。   要看具体电路,想知道为什么可以找模拟去看电路图。  我看过的文档由两种测试模式,从IN和OUT都可以输入时钟,但两种需要不同的寄存器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