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 失调电压问题

楼主(2023-02-01):
ADC流片回来 测试 ADC的offset有9mv,且电源电压下降,offset就会变小,采用单端输入结构,用的是普通的两级比较器,共模电压是1/2VDD。目前没有思路Debug

网友:
猜测这就是后来发展出差分输入的原因。

网友:
drain-body漏电引起的吗?

网友A:
这没有debug的意义,理论上就是存在这个offset的,通过mc仿真能比较准确的知道你这个比较器offset的范围。考虑其他offset小的结构或offset校准的办法吧。

网友:
蒙卡仿真应该可以仿出来offset, 实际使用可以用两点校准法把offset校准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没有debug的意义,理论上就是存在这个offset的,通过mc仿真能比较准确的知道你这个比较器offset的范围。 ...

ADc测试 时:单测一个点的电压如 0.2V 0.4V 0.6V---1.8V 2V ,参考电压2V  时 ,输入电压越高 出来的转换结果偏差就小  ,例VIN=0.2V转换结果差6mv, 1.8V 差2mv  ,offset 9mv,不知何原因导致如此

网友B:
换算成LSB再看

楼主(2023-03-03):
引用 网友B:
换算成LSB再看

这个是DNL 和INL  ,INL分段大概率是 架构和电容匹配问题, VIN=2V ,VREF=2V 结果偏小2LSB左右  ;VIN=0.6V ,偏小12LSB  ;VIN=1V ,偏小7LSB;offset偏差12~14LSB ,电源电压从5V下降到3V  offset 偏差变为5~7LSB。   不知为何 转换结果的准确性与 输入VIN电压相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DNL 和INL  ,INL分段大概率是 架构和电容匹配问题, VIN=2V ,VREF=2V 结果偏小2LSB左右  ;V ...

DNL和INL的结果看这个都比较奇怪 先解决掉这些问题

网友C(2023-06-19):
你说的单端是指一组DAC的单端,还是两组DAC的伪差分。如果是前者,建议检查采样时的电荷注入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单端是指一组DAC的单端,还是两组DAC的伪差分。如果是前者,建议检查采样时的电荷注入问题 ...

就一组 差分输入  ,电荷注入仿真是看不到的,如何检查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DNL 和INL  ,INL分段大概率是 架构和电容匹配问题, VIN=2V ,VREF=2V 结果偏小2LSB左右  ;V ...

lz 根据INL和DNL的图 以及你主贴的描述,你的问题似乎不仅是offset还包括斜率变化。(两者同时存在?)
建议按照下面的顺序排查:
1. 用低速时钟测试,排除setup等瞬态问题;
2. 检查verf通路,是否存在小电流漏电,确认内部vref和外供vref相同;
3. 检查采样电路,排除采样开关引起的电荷注入(电荷注入量跟电源电压相关);
4. 多测几颗芯片,观察offset以及斜率变化的分布,如果离散性较大,可能是失配;如果一致性较大,则可能是电路固有问题。

我不太认同前面几位说的比较器offset问题,因为比较器offset与电源很难有关联(除非latch失调占主要部分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