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画版图的时候移动、拉伸等命令的默认都变成了任意方向

楼主(2023-02-01):
画版图的时候移动、拉伸、复制等很多命令都默认变成了任意方向,不是水平垂直方向,很麻烦,每次都要按F3里重新选择,怎么解决,谢谢!

网友:
按N键可以切换方向

网友:
.cdsenv文件里找snapMode,然后后面改成你想要的就行了

网友A:
调一下这个,如果没改快捷键的话,应该默认是N

网友:
方法参照楼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一下这个,如果没改快捷键的话,应该默认是N

之前都试过了  还是没用

网友B:
g估计是你习惯用鼠标中键拖动版图吧,改改习惯,只要不频繁拖动就不会出现这个BU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估计是你习惯用鼠标中键拖动版图吧,改改习惯,只要不频繁拖动就不会出现这个BUG ...

从来没用过鼠标中键拖动版图,重启软件后也没用,后来停电后,服务器重连后就好了。

网友(2025-05-20):
引用 网友A:
调一下这个,如果没改快捷键的话,应该默认是N

有用!

楼主:
谢谢回复  可能当时是出现什么bug了  很多方法都试过了  不光是拉伸  还有其他命令操作也是这样  后来重登服务器就好了

网友(2025-07-01):
引用 网友A:
调一下这个,如果没改快捷键的话,应该默认是N
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