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快速上电or缓慢上电,CPU不工作

楼主(2023-02-01):
1、上电时序图:

2、CPU时钟生成结构图(经过levelshift后的):

3、动态切换电路结构图:

4、问题:
快速上电或者缓慢上电,CPU无法工作

疑惑:RSTN_POR恢复后会受到干扰吗

网友A:
没明白你的问题,快速上电or慢速上电工作,是CPU_CLK没有吗?正常上电就有?快上电,慢上电的时间是多少,先看看是不是时序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明白你的问题,快速上电or慢速上电工作,是CPU_CLK没有吗?正常上电就有?快上电,慢上电的时间是多少, ...

谢谢关注!

1、CPU异常:CPU_CLK为高电平(FIB后观测到);

2、快上电:100us
     慢上电:>10ms,例如100ms,400ms

3、快上电和慢上电出现异常的概率比较高,正常上电(几ms)出现异常的概率非常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