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铜互连工艺

楼主(2023-02-01):
想请问各位大佬,铜互连工艺的contact孔里填的是什么金属?铜互连用的铜是100%的铜吗?

网友A:
刚看了一家是顶层主要是Cu,Ti-Cu-Ni-Au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看了一家是顶层主要是Cu,Ti-Cu-Ni-Au

用的是Ti-Cu-Ni-Au合金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Ti-Cu-Ni-Au合金?

不是合金。先是一层Ti(一些工艺书上会介绍Ti的用途,阻止Al、Cu渗进Si),接下来一层主要的Cu,再叠一层Ni,一层Au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合金。先是一层Ti(一些工艺书上会介绍Ti的用途,阻止Al、Cu渗进Si),接下来一层主要的Cu,再叠一层 ...

是不是做MEMS的啊?
一般Cu的衬垫都是用Ta/TaN了,叠层的情况还真没见过

网友B:
基本都是双大马士革工艺,用TaN/Ta做衬底,然后电镀纯Cu

网友:
找本工艺的书看看,何必要问别人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基本都是双大马士革工艺,用TaN/Ta做衬底,然后电镀纯Cu

双大马士革工艺这个了解,Via孔里面都是填的纯铜。我还有个疑问就是contact孔里面是填的什么金属,也是纯铜吗?CT孔一般比较深,是不是还是填W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双大马士革工艺这个了解,Via孔里面都是填的纯铜。我还有个疑问就是contact孔里面是填的什么金属,也是纯 ...

找到答案了,contact里还是W

网友(2025-06-05):
引用 楼主:
找到答案了,contact里还是W

Contact is ILD 不是IMD, 使用W 是因为W 能抗住 大电流,不易迁移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