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DL中的方括号怎么替换成尖括号

楼主(2023-02-01):
CDL中的方括号怎么替换成尖括号,网上试了几种方法都是报错,请教下诸位

网友:
查找替换呢?你都用了哪些方法?

网友:
如果是617的话,导出cdl网表的时候,括号是可以选择的

网友A:
vim 编辑器可查找替换
或者vim 打开文本 输入 :%s/[/</g也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im 编辑器可查找替换
或者vim 打开文本 输入 :%s/[/

这个有试过哦 会报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有试过哦 会报错

报什么错,贴上来看一下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个有试过哦 会报错

这个

楼主:
试过了 报错

楼主:
这个也试了,不可以。

网友:
那就尝试在[前面加一个\

网友:
我这有个方法(分两步进行,先复制,后替换)
在cdl文件下面打开terminal
输入
cp old.cdl new.cdl     (为了稳妥复制要改的那个文件为一个新文件,在新文件上尝试,怕你搞坏了源文件)
sed -i 's/\[/\</g'  new.cdl

网友:
那试试这个?
%s/\[/</g
比之前多了个\

网友:
这个替换之前有研究过,可以试试:%s/<\([^[]*\)>/\[\1]/g
具体含义可以去查查正则表达式

网友:
楼主有好的方法了吗?

网友:
gvim打开cdl网表,然后编辑器上有个望远镜是find / replace  查找替换就行

网友:
gedit 查找替换 我喜欢这个文本工具

网友(2023-05-08):
导出时候选项就能修改

网友:
看你这个图片里已经替换了一半了 “[9>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