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ing osc 结构问题

楼主(2023-02-01):
请问下 拿这种结构做ring osc , 电阻的作用是啥呀?电阻值应该如何分配比较好呢?

网友A:
你这个震荡频率很低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震荡频率很低吧

是的 500K左右, 但是现在 调节电阻 发现频率变动很小 不知道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 500K左右, 但是现在 调节电阻 发现频率变动很小 不知道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啥
...

调节得范围有多大啊?从多少换到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节得范围有多大啊?从多少换到多少

这个电阻不是用来trim的 ,只是来控制延迟的把。 我想 这个ring 是不是只用反相器延迟就行了 为什么要加这个电阻呢

网友C:
不清楚有啥用,可能jitter更小?500k频率也还行,电阻去掉接负载电容,调节负载电容好用很多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清楚有啥用,可能jitter更小?500k频率也还行,电阻去掉接负载电容,调节负载电容好用很多吧 ...

这么低频是不是 不太用考虑jitter 我也不清楚 哈哈  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构在这加了电阻而不是直接用反相器 我觉得可能是有啥道理把 我也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么低频是不是 不太用考虑jitter 我也不清楚 哈哈  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构在这加了电阻而不是直接用反相器  ...

嗯,低频不太在意jitter,,或者是限流,要低功耗么如果是负载电容功耗会大一点吧

网友:
试试拿掉电阻的话,频率能到多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 500K左右, 但是现在 调节电阻 发现频率变动很小 不知道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啥
...

那就是起电阻的作用,这个vco应该也调不了频,应该是某种calilbration模式用的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电阻不是用来trim的 ,只是来控制延迟的把。 我想 这个ring 是不是只用反相器延迟就行了 为什么要加 ...

是不是降低对mos的依赖,毕竟mos的corner变化还是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