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618+SPECTRE211仿真没有响应

楼主(2023-02-01):
使用的软件是Cadence IC618 + SPECTRE211。用spectre跑仿真后ADEL仿真,netlist可以生成,然后就没有反应了。没有在simulation/my_testbench/spectre/schematic里面找到logfile,也有可能是我找的路径不对?求问在哪里可以看error信息,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?感觉是软件安装有问题。谢谢!

网友(2023-09-16):
楼主解决了么,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netlist可以生成,但是看不到仿真结果

网友(2024-12-23):
我也是同样的问题,求大神帮助。

网友(2025-04-17):
同样有这个问题,怎么解决?

网友(2025-08-02):
This can be a problem with license. In my case, I changed the path of enviroment variable LM_LICENSE_FILE to absolut path in .bashrc file.

网友:
After this, Spectre worked righ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