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种圆形的器件是怎么画的呢?

楼主(2023-02-01):
大伙好,最近要画一个圆形的器件,但不知道该怎么画。器件如图所示,是摘一篇论文的

网友:
什么类型工艺?bipolar?

网友:
这是PDK里带的吧,不太可能是自己画,pad一般不是自己画,fab提供

网友A:
什么器件?什么工艺?什么电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器件?什么工艺?什么电路?

就是单光子雪崩二极管,什么工艺都可以画吧,但是fab不提供这种器件的,可以买分立的,但是我需要和电路集成在一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单光子雪崩二极管,什么工艺都可以画吧,但是fab不提供这种器件的,可以买分立的,但是我需要和电路 ...

理论上需要将P区和N区画成同心圆形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单光子雪崩二极管,什么工艺都可以画吧,但是fab不提供这种器件的,可以买分立的,但是我需要和电路 ...

二极管冶金结面积=πr²+2πrh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单光子雪崩二极管,什么工艺都可以画吧,但是fab不提供这种器件的,可以买分立的,但是我需要和电路 ...

r:内接圆半径
h:结深

实际工程上应该还有一个工艺系数,这个系数需要与具体工艺有关

二极管的电学建模是冶金结面积,和P区和N区的函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单光子雪崩二极管,什么工艺都可以画吧,但是fab不提供这种器件的,可以买分立的,但是我需要和电路 ...

这个的spice模型我的理解是需要自己建立的,就像以前的那种bipolar工艺的一样,所有的器件需要自己建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spice模型我的理解是需要自己建立的,就像以前的那种bipolar工艺的一样,所有的器件需要自己建模。 ...

感谢大佬分享!!!

网友B:
这玩意看着像dtof里的感光元件啊,这玩意我们都是自己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玩意看着像dtof里的感光元件啊,这玩意我们都是自己画的

就是tof里面的感光元件,想问下老哥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tof里面的感光元件,想问下老哥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

你要是问怎么画出这种形状的,virtuoso有画圆的功能,前边有人讲了。要是问怎么画出符合自己预期性能要求的器件,那你们得自己画了然后做器件仿真,毕竟一般fab也不提供这玩意的model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tof里面的感光元件,想问下老哥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

另外我们是做了两个die然后hybrid bonding在一起的,spad一个die,logic一个di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外我们是做了两个die然后hybrid bonding在一起的,spad一个die,logic一个die

听起来像3D堆叠工艺啊,我们的tof是第一次流片,经验有限,只是一个器件加上前端电路,大规模的集成还在探索之中,tof器件这一块确实很重要,可以多多交流,向你们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外我们是做了两个die然后hybrid bonding在一起的,spad一个die,logic一个die

老哥,想问你一个问题,希望你能回复。SPAD器件的版图我画了,但是看起来挺简单的,并没有文献里面的复杂,我害怕遗失了一些东西,流片出来就报废了,就是掩模版层次的信息你们会看吗?如果看的话怎么看啊,我想通过这样的方法去看,画完版图,不考虑性能,怎么确认流片能够成功

网友:
光器件一般用klayout 这玩意需要自己做tcad仿真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老哥,想问你一个问题,希望你能回复。SPAD器件的版图我画了,但是看起来挺简单的,并没有文献里面的复杂 ...

SPAD版图本身是挺简单的,说白了就是个特殊形状的二极管阵列罢了,重要的是画SPAD时的具体尺寸参数以及用到的mask(包括阴阳极还有隔离结构什么的),这些是需要研发前后端还有fab一起协作完成的。想知道自己做的SPAD是否符合要求,那可以问问fab能不能发个sample gds过来参考下,最起码保证片子可以work

另外如果你们拿不准什么样的SPAD才是最优解,可以投一版测试片,把各种尺寸/形状的SPAD都做一个die上,再加点简单的测试电路,提前摸清楚那你们后续的正式产品就能少走不少弯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PAD版图本身是挺简单的,说白了就是个特殊形状的二极管阵列罢了,重要的是画SPAD时的具体尺寸参数以及用 ...

感谢前辈的回答

楼主(2023-03-11):
引用 网友B:
SPAD版图本身是挺简单的,说白了就是个特殊形状的二极管阵列罢了,重要的是画SPAD时的具体尺寸参数以及用 ...

哥,我又来了。这次再问一个问题(我已经不太好意思了),最后一个问题。这种结构,阳极低电位,阴极加高压,pn结就是PWDNW。但是,可以看到PW和NW是挨在一起的,我拿silvaco仿了好多次,NW和PW总是会提前击穿,这两个WELL的浓度我是看pdk里面的NWELL电阻阻值,再拿silvaco仿真反推的,为了满足pdk里面的值,这两个WELL的浓度也挺大的。你们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?怎么解决的,我能想到的就是加NT_T层来阻挡PW的注入,但是这是违反规则的。工艺是65nm标准工艺(这里65nm工艺流着玩儿,挺有钱的

楼主(2023-07-13):
引用 网友B:
SPAD版图本身是挺简单的,说白了就是个特殊形状的二极管阵列罢了,重要的是画SPAD时的具体尺寸参数以及用 ...

哥,可不可以加一个微信聊一聊,感觉国内能用3D stack工艺的并不多,我的微信是cryomsh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