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金属连线的一些问题?请大家帮我回答一下

楼主(2023-02-01):
在相同长度和宽度的情况下  同一种金属线金属线直角  的  电阻  是不是比  45度角的大?

网友:
理论上是的

网友A:
是的,但是如果你是单纯的连线,建议不要为了减小电阻而画45°的金属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但是如果你是单纯的连线,建议不要为了减小电阻而画45°的金属线

...

谢谢   祝你一切顺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