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ing osc 延时计算为什么采用长沟模型

楼主(2023-02-01):
大部分论文上:
ring osc 延时计算为什么采用长沟模型??

网友A:
应为此时使用的器件沟道比较长,用长沟道模型比较方便,准确度也很高。

网友B:
楼主方便发下这篇文章?最近在看一个关于RO的细节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方便发下这篇文章?最近在看一个关于RO的细节问题

一种具有温度和工艺参数漂移补偿效应的环形振荡器 - 豆丁网 (docin.com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方便发下这篇文章?最近在看一个关于RO的细节问题

一种具有温度和工艺参数漂移补偿效应的环这篇文章,我是在线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为此时使用的器件沟道比较长,用长沟道模型比较方便,准确度也很高。

多谢,你是指电流镜像的mos一般L都比较大。有没有采用类似反相器这样的延时单元,这样如何去补偿?此时公式是不是不再适用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一种具有温度和工艺参数漂移补偿效应的环这篇文章,我是在线看的

这篇差不多

Process and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in a 7-MHz.pd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,你是指电流镜像的mos一般L都比较大。有没有采用类似反相器这样的延时单元,这样如何去补偿?此时公 ...

反相器里面的器件也可以使用长L的器件,不一定用标准单元里面的反相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反相器里面的器件也可以使用长L的器件,不一定用标准单元里面的反相器。

...

这种器件的延时是不好补偿的(随PVT变化而变化),osc的周期是 RC延时(真实电阻和电容)+器件延时(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);其中RC延时是容易做补偿的,只需要使器件延时占比小即可。RC延时占比大,给R做补偿即可,C一般比较准不需要补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器件的延时是不好补偿的(随PVT变化而变化),osc的周期是 RC延时(真实电阻和电容)+器件延时(寄生 ...

这样的做出的频率会比较低,想做一个频率比较高比如100M以上的,不知道补偿能否实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做出的频率会比较低,想做一个频率比较高比如100M以上的,不知道补偿能否实现。
...

不能,考虑用其他结构,比如恒定电流给C充电加比较器这种。高频环形振荡器是不好做补偿的。原因是,高频环形振荡器为了做到高频,那么器件就比较小比如size为1,需要更小的器件来做补偿比如说1%(这往往不现实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,考虑用其他结构,比如恒定电流给C充电加比较器这种。高频环形振荡器是不好做补偿的。原因是,高频 ...

多谢,由于使用ringosc可以得到延时链,就是多个clk之间延时均分相等。如果采用charge+comp,这样就只有一个clk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,由于使用ringosc可以得到延时链,就是多个clk之间延时均分相等。如果采用charge+comp,这样就只有 ...

多个clk之间延时均分相等是dll的功能,dll通过鉴频鉴相器检测到corner导致的变化,通过动态调整压控振荡器的电压,保证输出时钟周期不变(也就是频率不变)。其中压控振荡器里面就是反相器延时链,各个clk之间延时均分相等。也不需要校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个clk之间延时均分相等是dll的功能,dll通过鉴频鉴相器检测到corner导致的变化,通过动态调整压控振荡 ...

多谢。是的,想采用这种补偿的方法既可以得到频率和也可以得到延时链。否则要先产生一个基准的osc,再通过dll或者pll去实现延时链。

网友C:
请教下这篇文献内:图5中温度补偿的部分,怎么推理出通过调节M9的尺寸来调节温度斜率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下这篇文献内:图5中温度补偿的部分,怎么推理出通过调节M9的尺寸来调节温度斜率呢?

...

哪个公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下这篇文献内:图5中温度补偿的部分,怎么推理出通过调节M9的尺寸来调节温度斜率呢?

...

推导是不是M6有点多余?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推导是不是M6有点多余??

猜图5中左边部分产生零温电流(电阻正温度系数),因此M6可以感应工艺引起的VTH变化,通过Vtref的变化,就可以知道工艺的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猜图5中左边部分产生零温电流(电阻正温度系数),因此M6可以感应工艺引起的VTH变化,通过Vtref的变化,就 ...

但是M9中已经有vth的变化,那不是重复了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M9中已经有vth的变化,那不是重复了吗

我也是不太理解,为什么需要左边这部分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