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use box怎么理解?

楼主(2023-02-01):
大佬们,请问fuse box的作用是啥?最近看到这个概念,不过一直没搞太懂。

网友A(2024-07-25):
efuse需要额外的ip读入,然后连接到bisr ctrl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fuse需要额外的ip读入,然后连接到bisr ctrl吗

同问

网友:
tessent使用示例的fuse model,现在把这个fuse采用external方式,来repair,但是老出现如下的情况,或者
求助

网友:
使用tessent做repair,使用fuse model,采用external,老是出现
Error: Module 1genericFuseBox' has no ports. A module must have one or more ports.

求助大家

网友(2025-04-24):
解决了吗?tessent generic fuse跟foundry的efuse接口差异还不小,你有foundry的efuse rcd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