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栅极氧化层击穿问题

楼主(2023-02-01):
工艺需要Vgs小于5V,如果超出5V管子会被击穿,如果NMOS的Vgs小于-5V,氧化层会不会仍被击穿呢

网友:
回答有点不对,编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,反向击穿电压会稍微高一点点

好的,谢谢大佬,您能不能讲一下这个原理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大佬,您能不能讲一下这个原理呢?

我说的不太严谨,应该是NMOS,然后B跟S端短接,这样Vgs击穿会比Vdg电压小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不太严谨,应该是NMOS,然后B跟S端短接,这样Vgs击穿会比Vdg电压小一些
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