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lass AB运放仿真环路正反馈的问题

楼主(2023-02-01):
有一个Class AB运放,仿真的时候发现交流特性不正常,出现了正反馈电路和仿真结果如图1和2所示:

电路图

电路图

正反馈交流特性

正反馈交流特性

图三为降低电源电压后的仿真结果,降低之后就正常了,看了帖子好像是跨导线性环的问题,求解各位大佬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解决方法,十分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沉底电流的漏电会导致环路变成正反馈呢?谢谢您

漏电相当于有另外一条通路在里面,1、会导致你的输出阻抗降低,所以你会看到dc_gain变小。2、会导致前馈通路存在,所以在dc处相当于正反馈。 解决方式:1、将body接到source上。2、调整这四个器件的drain端电压,使得drain - body电压小于触发GIDL的最小值。3、不用管,常规应用下,这种现象不会导致稳定性出问题。

网友:
这不是跨导线性环的问题,是衬底电流效应,看Gray书中第一章1.9节的介绍。当然,你这里的问题似乎在应用和测试中没发现有啥异常。

网友A:
M12、M13、M17、M74存在drain与body之间的漏电(GIDL),把body接到source上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12、M13、M17、M74存在drain与body之间的漏电(GIDL),把body接到source上就可以了。
...

我将M12、M13、M17、M74中的body接到source之后对运放进行单位增益负反馈的STB仿真,发现M12与M74以及M13和M17中的电流不平均分配了,电流差距很大,近似一个导通另一个关断,这样正常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12、M13、M17、M74存在drain与body之间的漏电(GIDL),把body接到source上就可以了。
...

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沉底电流的漏电会导致环路变成正反馈呢?谢谢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将M12、M13、M17、M74中的body接到source之后对运放进行单位增益负反馈的STB仿真,发现M12与M74以及M13 ...

那是由于体效应导致你的bias电压需要调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是由于体效应导致你的bias电压需要调整

将M15、M78的body也接到source上,保证偏置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漏电相当于有另外一条通路在里面,1、会导致你的输出阻抗降低,所以你会看到dc_gain变小。2、会导致前馈 ...

好的明白了,感谢您!您的意思是不需要修改吗?如果不修改漏电导致dc增益降低不应该会对整体的环路产生影响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明白了,感谢您!您的意思是不需要修改吗?如果不修改漏电导致dc增益降低不应该会对整体的环路产生影 ...

3个方式选一个就行了,dc_gain还有100多dB呢,不必担心,关注一下高温会不会漏电增加,导致dc_gain掉的更多。一般来讲,100dB的dc_gain足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个方式选一个就行了,dc_gain还有100多dB呢,不必担心,关注一下高温会不会漏电增加,导致dc_gain掉的更 ...

好的好的,谢谢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