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佬们,为什么我的这个OTA不能把输入两端的电压拉到一个值

楼主(2023-02-01):
如图

网友A:
你外部Testbench贴出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外部Testbench贴出来看看

外部是一个BGV

网友A:
你下面的BJT比例是多少,看起来你没调啊,1:1?

网友B:
输入正负接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下面的BJT比例是多少,看起来你没调啊,1:1?

8:1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正负接反了

我是按照何乐年的那本《低压差线性稳压器》里的连的,这个正负为啥不对哇

网友:
1.从OTA的OP仿真截图来看,第一级的NMOS CM负载M10进入线性区,第二级的放大管M9截止,整个OTA已经不在正常工作点。

2.个人浅见,PNP Q0上面的电阻R3的取值可能存在问题。R3的取值应该根据你分配的支路电流大小和BJT的ΔVbe确定(I=ΔVbe/R3),像图中的情况R3的取值看起来高了。

网友:
有下拉电流把你运放输出端的电流都吃完了。看看testbench左边还有些啥

网友:
运放在向外输出电流,test bench可能不太对

网友:
我觉得如果你结构没问题的话,可以调一下电阻试下。

网友:
第二级电流流哪里去了

网友:
看看图,检查下电路

网友:
运放底下两个NMOS尺寸不合理?看下第一级输出工作点在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