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改变finger数后,总宽度不会自动改变

楼主(2023-02-01):
如题,total width不会自动改变,这正常吗?该如何解决?
下图为修改finger后,total width未自动改变。版本为IC617

楼主:
难道是我对左侧各参数理解不对?但是multiplier、finger都试过改动,总宽度还是不变

网友A:
PDK问题,没有自动刷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DK问题,没有自动刷新

原来如此,请问是需要重新安装pdk吗?重启似乎无效。

网友:
随便仿真一下就知道改变m/finger有没有生效了

网友:
看一下仿真网表里面变没变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pdk 带的callback 功能

楼主(2023-05-13):
感谢各位,只是一个BUG

网友(2023-07-16)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,只是一个BUG

楼主你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(2023-11-29):
同问,楼主能解答一下吗

网友B(2024-04-30)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totel width随finger和width变化而变化。难道不管就行了吗?对仿真有影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totel width随finger和width变化而变化。难道不管就行了吗?对仿真有影响吗? ...

我是重新安装了。

你可以导出一个版图,看看尺寸如果有根据你设定的来变,就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