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输入对管加串一个native管有什么好处?

楼主(2023-02-01):
如图,输入对管为什么要串一个native管?

网友A:
搜一下poor man's cascode。如果上面的vth大于下面的vth,可以得到下面的NMOS工作在饱和区。

网友B:
提高增益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提高增益的吧

跟用普通的NMOS有什么差别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跟用普通的NMOS有什么差别呢?

增加了一个cascode管子,gm提高了gm*r0倍

网友:
提高增益,与普通器件相比主要还是因为它vth小,不会损失电压裕度。

网友C:
只是增大L而已

网友D:
同意楼上,简单说就是两个nmos串联,增加L,减小了下面管子Vds,电路耐压提高。对应增益几乎没影响,增益主要由工作电流及右侧两个p型cascode决定,仅供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是增大L而已

为什么不用普通的NMOS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同意楼上,简单说就是两个nmos串联,增加L,减小了下面管子Vds,电路耐压提高。对应增益几乎没影响,增益主 ...

为什么不用普通的NMOS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增加了一个cascode管子,gm提高了gm*r0倍

L变大 gm不是也变小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不用普通的NMOS呢?

Vth更低,下面普通管更容易工作在饱和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一下poor man's cascode。如果上面的vth大于下面的vth,可以得到下面的NMOS工作在饱和区。 ...

如果上面的vth大于下面的vth?可以得到下面的NMOS工作在饱和区?

网友E(2024-05-11)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上面的vth大于下面的vth?可以得到下面的NMOS工作在饱和区?

小于吧,razavi讲的劣质共源共栅

网友(2024-09-20):
引用 网友E:
小于吧,razavi讲的劣质共源共栅

劣质cascode按理来说是不是性能很差呀,基本不会用到,这结构还有它独特的优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