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前的input buffer

楼主(2023-02-01):
请教一下论坛大佬,关于adc前的输入buffer,如何确定它的带宽呢,他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指标需要仿真,只需要仿真sndr,sfdr嘛

楼主:
顶一下,别沉!!

楼主:
求大佬解答,别沉啊

网友:
小信号仿真:带宽取决于你实际的输入信号频率;稳定性是需要仿真的。 Tran仿真:还需要关注负载(就是buffer后面接的负载,一般情况下是ADC的采样电容),offset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直接影响ADC的性能。SR也是会影响性能的(多少时间,电压必须建立完成,取决于采样时间和你ADC的精度要求)。通过SR=I/C何以推算出功耗。如果精度要求高,还需要进行noise仿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