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vcs反标率如何查看

楼主(2023-02-01):
请问大家vcs后仿如何查看反标率啊?我现在反标成功了,想查看一下反标的比例;
我知道nc反标可以直接打印出反标率,但是我们的网表综合后模块名很长,nc会报错,网表也没法乱改。
下面是我的vcs选项:
-negdelay +neg_tchk +vcs+initreg+random +mindelays +no_notifier
下面是我的反标报告,确实看不到反标率

网友A:
同关注,翻了一下UG,好像是没有找到VCS反标率的选项,有熟悉的大神出来讲讲。

楼主:
解决了,我的环境有问题,vcs2016不支持,要用Vcs2018,在vcs编译行加上-diag=sdf:verbose选项,编译结束后会在当前路径下生成名为sdfAnnotateInfo的文件,里面有反标率,下面的图片是该文件的部分内容,谢谢各位关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关注,翻了一下UG,好像是没有找到VCS反标率的选项,有熟悉的大神出来讲讲。 ...

Vcs2018的手册里面有关于-diag=sdf:verbose选项的描述,可以将反标率和未反标模块单独打印到应文件中。

网友(2024-01-03):
困扰一下午了,终于解决了

网友B(2024-06-19):
反标率是加了延时的寄存器的比例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反标率是加了延时的寄存器的比例??

可以理解为带延时的模块占总模块的比例

网友(2024-08-19):
多谢~帮助很大

网友(2024-09-24):
感谢分享,我这边在vcs编译时增加的是+sdfverbose -diag=sdf,对vcs的版本确实有要求,2018版本以上才能打印反标率,2017版本只能打印反标成功多少,率需要自己计算。

网友(2025-02-25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,我的环境有问题,vcs2016不支持,要用Vcs2018,在vcs编译行加上-diag=sdf:verbose选项,编译结束后 ...

thank you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cs2018的手册里面有关于-diag=sdf:verbose选项的描述,可以将反标率和未反标模块单独打印到应文件中。 ...

想问一下,vcs2017也支持这个option吗?因为我有生成sdfAnnotateInfo这个文件,但是文件里没有看到反标率,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