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单端电流转差分电流?

楼主(2023-02-01):
怎样通过电路将单端电流转换成差分电流?

网友A:
在analogLib库里面有一个器件叫vcvs可以把单端电流信号转成差分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analogLib库里面有一个器件叫vcvs可以把单端电流信号转成差分信号

CCCS吧,但我需要实际可以实现的管级电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CCS吧,但我需要实际可以实现的管级电路

抱歉,是我弄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