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setPlaceMode使用上的困惑

楼主(2023-02-01):
是不是当design的utilization大于70%时,setPlaceMode place_global_uniform_density true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。我当前实验的利用率为80%,设置和没设置reportCongestion -overflow报出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

Remain        cntH                cntV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5:        289         0.04%        38         0.01%
-4:        121         0.02%        43         0.01%
-3:        244         0.03%        57         0.01%
-2:        339         0.05%        135         0.02%
-1:        554         0.08%        238         0.03%

网友A:
是的,低于70%才可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低于70%才可以

请教下,为什么低于70%才起作用,有些设计可以做的更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下,为什么低于70%才起作用,有些设计可以做的更高

因为man了一下看描述是70%cadence那边应该是做过评估,高于70%的平均撒cell可能会带来其他物理上的问题(我猜的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因为man了一下看描述是70%cadence那边应该是做过评估,高于70%的平均撒cell可能会带来其他物理上的问题( ...

你们flow会用这个变量吗?我的flow没有,感觉很少用这个变量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们flow会用这个变量吗?我的flow没有,感觉很少用这个变量哦

case by case吧,我们默认不开这个;

我的模块IR有问题,有的边边角角利用率很低,我有的版本选择用这个option推开density,IR drop能改善,但是timing变差,power增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ase by case吧,我们默认不开这个;

我的模块IR有问题,有的边边角角利用率很低,我有的版本选择用这个 ...

请教下,我看到有人说,这个要配合uneven的option还是mode一起?搜了半天,没有找到有关uneven的option和mo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