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寄存器模型read出错

楼主(2023-02-01):
从这个寄存器开始所有寄存器的读取值莫名其妙的都变成了ffffffff。

从uvm_debug中看寄存器模型域的值变成了-1'h1
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
楼主:
在出错的时间后加一个直接用seq不走寄存器的读操作也是错误的全f值,是不是可以判断是rtl的错误?

网友:
后门读在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