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_test_top name为COMP_842

楼主(2023-02-01):
在仿真时调用uvm_top.print_topology(),打印结构拓
正常情况下,应该是这样的:

跑的case的name是uvm_test_top

但是今天跑的case的name是COMP_842

想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

网友A:
这个问题是testcase的name没有正确传下去,uvm component 看到name是“”,就用他的例化id作为name,仔细看下你的test cased的 new函数,正常写法应该是 new(string name .....),name 类型是string ,你是不是把string打掉了,或者输入了其它类型?

楼主(2023-06-15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是testcase的name没有正确传下去,uvm component 看到name是“”,就用他的例化id作为name,仔细看 ...

确实是,我少写了string,debug了好久才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