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pectre和APS哪个更可靠?

楼主(2023-02-02):
请问virtuoso的spectre mode和APS mode tran分析后仿真结果不一致,哪个更可靠?
(其中APS mode设置为Use ++aps Enable post-layout Optimization)

网友A:
感觉APS简化了很多节点,所以仿真快。尝试加上节点最小电容发现,APS仿真出来的延时较spectre小。

网友B:
aps是靠谱的但++aps不靠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ps是靠谱的但++aps不靠谱

谢谢,您的回复收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APS简化了很多节点,所以仿真快。尝试加上节点最小电容发现,APS仿真出来的延时较spectre小。 ...

请问您说的节点最小电容是cmin嘛?我设置的0.1fF(1e-16)在这个前提下,
对比BGR启动时间后仿真结果,的确是APS 的仿真的启动时间要小。
另外仿真速度APS也要远快于spectre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您说的节点最小电容是cmin嘛?我设置的0.1fF(1e-16)在这个前提下,
对比BGR启动时间后仿真结果,的 ...

我们以前设10fF,延时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以前设10fF,延时差距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
多谢回复设置这个按照目前的理解,主要是帮助tran分析收敛,cmin=10fF应该是影响到仿真精度。猜测大家当时也为了达成验证cmin这个参数大小对仿真精度的影响的目的,大概率不会采纳这个结果。

我设置cmin=1e-16的确是BGR posim的tran分析出现无法收敛的情况。

一个在看的关于spectre mode的链接
Spectre Tech Tips: Optimizing Spectre APS Performance - Analog/Custom Design (Analog/Custom design) - Cadence Blogs - Cadence Community

网友C(2024-01-20):
引用 楼主:
请问您说的节点最小电容是cmin嘛?我设置的0.1fF(1e-16)在这个前提下,
对比BGR启动时间后仿真结果,的 ...

您好,请问cmin是在哪里设置呢,我用的IC 617,找了好久也没找到,谢谢您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您好,请问cmin是在哪里设置呢,我用的IC 617,找了好久也没找到,谢谢您~
...

tran仿真的“Options”,然后是Algorithm的“CONVERGENCE PARAMETERS”
cmin默认值为0

楼主(2024-12-23):
dc和tran分析,主要有以下问题:
(1)收敛
(2)仿真精度
(3)仿真速度
对于dc分析,只要能收敛,一般仿真精度都可以接受。
但是对于tran分析之前的dc分析,要设置合理的仿真精度,
如果实在不能收敛,应该查看仿真器对应的手册,相对误差、步长以及初始状态是优先设置的。
这里面不涉及算法,一般hspice和spectre会自动进行算法遍历尝试,我要确保的迭代次数足够多。
最后,目前spectre/APS/SPECTREX都应该尝试用不同精度的设置仿真,
尤其是PVT corner组合仿真和RC corner仿真,要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,进行仿真速度考虑。

楼主:
如果仿真精度允许,优先使用APS仿真,如果是高精度仿真,还是选择spectre更可靠。
另外,步长越小,越有助于振荡器起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