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获取via name

楼主(2023-02-02):
想筛选出指定name的via(不是筛选via1、via2,筛选属性name),试了一大堆也没成功,麻烦大家给点思路。类似这样,geGetEditCellView()~>shapes~>net~>name

网友A:
试试这个可以不 ,NET_NAME改成你要的net的名字,via_list就是筛选出来的via
cvId=geGetWindowCellView()
       via_list=list()
       foreach(via_var cvId~>vias
          if(via_var~>net~>name=="NET_NAME" then
              via_list=append1(via_list via_var)
          );if
       );foreach

网友A:
你说的是要筛选出指定net name上的via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要筛选出指定net name上的via吧

对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这个可以不 ,NET_NAME改成你要的net的名字,via_list就是筛选出来的via
cvId=geGetWindowCellView()
  ...

可以可以,谢谢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