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关USB中断传输的问题

楼主(2023-02-02):
大家好,
       最近正在学习使用USB Device Controller。
       我们的Device需要一个中断传输,定时给Host发送数据。时间间隔大概是16.667ms或33.33ms。端点描述符里面对查询间隔的设置,是不是应该设置bInterval为8?
       另外,我有点搞不清除Host那边定时安排和我们这边自己请求。
       首先,我们这边有个周期性的信号,只要这个信号一来,我们就要进行一次中断传输,这个应该是由Device这边请求吗?其次,设置的Host定时安排的周期跟我们实际的洲际不太匹配,那我们需不需要设置这个值,这个值可以不设置吗?如果由Device这边来维持周期,那么这个周期是有保障的吗?

楼主:
我自己来回答吧。
现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:
中断传输是Host需要定期去发起与Device的传输请求,然后Device可按照自己的情况给反馈?
比如,Host根据中断端点的描述符,每16000us发起一次传输,比如16000us发起,但是Device在16667us才能准备好数据,进行传输。这样就保证了实际每次传输周期是按Device这边的周期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自己来回答吧。
现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:
中断传输是Host需要定期去发起与Device的传输请求,然后Device可 ...

USB device回数据,中断来的时候有数据就回,没数据就不回,USB host会定时查询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B device回数据,中断来的时候有数据就回,没数据就不回,USB host会定时查询的
...

那第一次回数据是在16667us,还是32000us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