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calibre pex生成的calibreview中的floating nets问题

楼主(2023-02-02):
各位大神,我在做后仿真前用pex提取参数,pex的extraction type选择R+C+CC或者R+C时,生成的calibreview中NMOS上有很多floating input/output和floating nets。但是选C+CC或者NO R/C时生成的calibreview在check and save是没有问题的。请问这是为什么,要怎么解决呢??

网友A:
device placement 选arrayed

楼主:
你好,我换为arrayed之后,还是有一样的warning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vice placement 选arrayed

你好,我换为arrayed之后,还是有一样的warning。

网友A:
warning没啥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arning没啥问题吧

出现warning的原因是:生成的pin和管子之间没有连接关系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我看了一下,楼主是不是那些接电阻的NMOS 端口FLOAT了啊?

网友:
calibre初始化的问题,一般重启virtuoso就好了

网友(2025-06-07):
请问最后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