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下分裂电容和SAR逻辑的问题

楼主(2023-02-02):
现在在学做一个10b 50M的sar,CDAC采用的是分裂电容方案,sar逻辑用的动态逻辑,问了下一些大佬说用动态逻辑输出的P<0:X>和N<0:X>直接连到反相器再接CDAC,我刚刚仿真CDAC建立的时候N端的波形是从0往下掉的,看着也不对,想问下是不是我时序没给对呢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?

cdac建立仿真的问题

cdac建立仿真的问题

动态逻辑单元

动态逻辑单元

cdac

cdac

楼主:
输入信号VINP给的是VDD,VINN给的是0

楼主:
想请教下是我哪个模块有问题还是说是sar逻辑给cdac的时序有问题呢

网友A:
建议先用理想元件搭电路,把逻辑全部搞对。然后逐步用实际电路替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先用理想元件搭电路,把逻辑全部搞对。然后逐步用实际电路替代。

主要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