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逻辑综合 | self-gating问题

楼主(2023-02-02):
请教大神们:
1、在综合时,什么情况下需要做self-gating?
2、普通的clk gating相比,self-gating有什么特殊之处?
谢谢。

网友A:
一般不需要 ~~~  用处不大,只是对CTS 可能好弄一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不需要 ~~~  用处不大,只是对CTS 可能好弄一些

一个icg控制一个reg?所以对CTS有利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icg控制一个reg?所以对CTS有利?

logic 上比较balance 一点 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