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仿真adexl问题

楼主(2023-02-02):
各位:
     今天采用adexl仿真时出现:
    ERROR(ADEXL-2404) Cannot find a setup database entry for handle 78469

但是采用adel仿真没有问题,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(2025-07-25):
同样出现这个问题了,CIW报错:

ERROR (ASSEMBLER-2404): Cannot find a setup database entry for handle 43131.
Provide a valid database handle and try again.

*Error* error: Cannot find a setup database entry for handle 43131. - nil

我的现象就是有一个信号在maestro里面怎么都不能看到波形,即使Save Options已经选了Al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