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tpx的小问题

楼主(2023-02-02):
本人最近在自学ptpx,想试着跑功耗分析,目前遇到一个问题。在查到的资料里对于读入vcd文件是用的这样读的:read_vcd filename.vcd -strip_path ...  。小白不懂这个strip_path是啥。我尝试使用命令:read_vcd filename.vcd只读vcd文件,pt报出error:

使用命令report_switching_activity -list_no_annotated后:

发现反标率很低
在询问过大佬后,是由于strip_path不匹配导致。
所以想问问前辈们,这个strip_path到底指的是什么呢?如果是net,那我应该怎么去写呢?
还请前辈们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strip_path是前端仿真的techbench的module名字,会在你top cell上面再套一个module,打开vcd搜下scope module,最上面会有两个module的定义,第一个XXX,第一二YYY,YYY一般会和你的top cell名称高度重合, strip_path就是XXX/YY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rip_path是前端仿真的techbench的module名字,会在你top cell上面再套一个module,打开vcd搜下scope modu ...

佬,这个vcd文件很大,用gvim打开需要很长时间,请问有其他办法发开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佬,这个vcd文件很大,用gvim打开需要很长时间,请问有其他办法发开吗?
...

等,或者直接问前端testbench的module nam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,或者直接问前端testbench的module name

okk,谢谢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佬,这个vcd文件很大,用gvim打开需要很长时间,请问有其他办法发开吗?
...

verdi直接开试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