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ell表达式中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23-02-02):
在绘制pcell时,结果总是和预想的有些偏差,查看表达式也没错,但是把这些公式在CIW窗口输出时,发现当Value=某个表达式,而这个表达式的值为45.0,经过fix()函数运算后结果却为44,而手动输入fix(45.0),结果才是45。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应该fix函数传递浮点数运算出现问题,不过skill也给出了解决办法,你可以参考一下

楼主:
顺便提问一下,运算表达式什么情况会出现一些bug呢?比如有时候会出现类似于c语言中0.1+0.2≠0.3精度丢失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你确定结果是整数的话最后传递之前强制转成整数应该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fix函数传递浮点数运算出现问题,不过skill也给出了解决办法,你可以参考一下

...

谢谢解答。按照这个方法,用real_fix()代替fix(),并且在使用之前load一下real_fix函数的skill文件确实可以解决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做的pcell中如果调用了real_fix函数,别人使用我的pcell就要事先load这个skill文件,我想有点麻烦,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呢?或者说如何直接将这个函数写入pcell里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。按照这个方法,用real_fix()代替fix(),并且在使用之前load一下real_fix函数的skill文件确实可 ...

不好意思,skill相关的我也是刚学习,如果你需要做函数处理的值是4.5*100而不是4.5*1.2这种运算,用fix2这个函数也能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