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61版本画版图中,器件镜像是什么快捷键

楼主(2023-02-02):
在画差分放大器的时候,尽可能把左右两边画对称,想问让画好的部分版图镜像复制一份是什么快捷键,之前C51版本是F3,但是C61版本的快捷键未知,所以求助

网友:
先按m 再按F3 选择镜像那个图标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现在会了

网友:
复制是C。 按完C 点确定,放置后选中移动按M,然后按F3,里面有镜像以及翻转的按钮。

网友:
快捷键
X轴:_leRotateOrFlip(“MX”)
Y轴:_leRotateOrFlip(“MY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