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BIST_GO和MBIST_DONE信号

楼主(2023-02-02):
请问在做mbist仿真时,MBIST_GO和MBIST_DONE信号拉高了两次,GO信号拉高开始测试,想问一下为什么要进行两次测试呢?

网友A:
第一次应该是测试一下mbist 逻辑本身是否正常~~~ 第二次才是测试memory 结果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应该是测试一下mbist 逻辑本身是否正常~~~ 第二次才是测试memory 结果 。 ...

是的,谢谢大佬。

网友(2023-07-21):
第一次是test,你可以在pattern里面看到没有给memory输入激励的,第二次拉高才开始有输入激励和期望值。